华硕K45DR AMD单桥广达代工 FCH_PG都有不出时钟

楼主(2016-08-31):
板号:DA0XY1MB6E0 REV:E
故障:进水,进水部分在:CPU供电芯片,网卡芯片,EC,硬盘LED灯附近。进水部分都已经腐蚀。其中CPU供电ISL6277,板子上19V掉点了。
现在情况:腐蚀已经处理,CPU供电芯片已经换了,19V也飞好线了。上电后电流到1.2左右,桥的PG已经发出3.3V。实时晶振和时钟晶振已起振,但PCI,WLAN,APU等,时钟都没有发出。
我的问题是:FCH发出时钟的条件有哪些?
或者,各位有什么思路的交流一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顶起来。。。

1369429550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顶起来。。。

这么水都没人逮你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亮机OK。
最后还是师傅帮忙,原来是EC的第3脚腐蚀了(3V_RTC)。我之前看到EC腐蚀了,给它拖了一下锡,看到脚都亮了,就以为好了,师傅拿过去,用镊子拨了整排脚,发现哪个脚没焊好。 看来还是我基本功不够。
小结:1。焊芯片之前一定要注意,芯片周围的小原件位置(以免焊接时弄掉了,我就遇到过,找替换的很麻烦)
         2。焊接时注意脚对其,小心周围芯片
         3。焊接好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针脚有没有焊好,脚位有没有偏差,连锡。

网友:
问题就在EC  还是不够细心  焊好之后最好用镊子 破下

网友:
看来维修需要的是细心,耐心

网友C:
耐心耐心耐心耐心耐心耐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亮机OK。
最后还是师傅帮忙,原来是EC的第3脚腐蚀了(3V_RTC)。我之前看到EC腐蚀了,给它拖 ...

呵呵  有师傅在你还上坛子里问,不怕师傅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心耐心耐心耐心耐心耐心

请不要灌水,会要被扣分,用心回复也是对发贴的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有师傅在你还上坛子里问,不怕师傅骂你?

当时师傅在忙,我就先上来查查。等他忙完了就给他看。嘿嘿,或许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亮机OK。
最后还是师傅帮忙,原来是EC的第3脚腐蚀了(3V_RTC)。我之前看到EC腐蚀了,给它拖 ...

你算个初学者,这些都是常识,还没遇到焊盘掉的吧

网友:
自己查条件啊!没有这些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点要多看,多检查进水的地方,有时候你会有很大发现。。。。

网友:
进水机器需要细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