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 Air 拆机展示

楼主(2016-08-31):
小米笔记本 Air 拆机展示

  小米Air上市一段时间了,见网上有拆的,拿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12.5 英寸小米笔记本 Air 拆机的一些细节,整体上来说整个机身内部结构非常紧凑,其中 12.5 英寸版本由于使用了酷睿 M3 处理器,所以被动散热就节省了不少空间。

  可以看到小米笔记本 Air 12.5 英寸采用不规则的电池形状设计,扬声器设计在左右两侧,主板正中央的是英特尔酷睿 M3 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笔电为用户准备了可自行增加的 M.2 SSD 接口。

  小米笔记本 Air 12.5 英寸版本相比于 13.3 英寸版本要小上一圈,整机重量约为 1.07kg。机器整体还是非常容易收纳的。

  小米笔记本 Air 13.3 英寸版本的性能相对12.5英寸的要强一些。首先也还是来看拆机的部分,这款笔记本采用了单铜管双风扇的散热配置,出风口位于转轴处。其实对于一款轻薄的笔电来说,虽然这个出风位置可能会不利于出风散热,但可能也是唯一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了。

  这款笔记本该机搭载的是三星 256G SSD,另外小米笔记本 Air 13.3 英寸版本也为用户额外预留了 M.2 SATA 规格的 SSD 接口,方便有需要的用户自行升级。

网友:
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A:
感觉屏幕小了点,习惯15寸屏,视觉舒服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行。

网友B:
感觉还不错就看真机外壳持感啦。

网友C:
好像是 伟创  还是英业达 代工的吧

网友:
最新款的小米笔记本电脑是由纬创资通,和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屏幕小了点,习惯15寸屏,视觉舒服

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是14.1寸或14寸屏幕的,15寸的毕竟比较少.还是14寸左右的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不错就看真机外壳持感啦。

据说小米笔记本电脑不错,甄真机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 伟创  还是英业达 代工的吧

嗯,是纬创资通和英业达团队代工的

网友:
性能如何,拆机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D:
这本子集成度也挺高的  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子集成度也挺高的  不知道耐用否

集成度高,不好维修,维修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E:
这个第一眼看上去 就像...特别是12寸的那个有洞洞的钢板 那些线 和拆过的那些山寨平板太像了!
外观确实可以  但内部。。。
我不是小米黑 我从小米2S 用到现在的4C 除了4C的发热量和变色的外壳其他都挺满意的 硬件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第一眼看上去 就像...特别是12寸的那个有洞洞的钢板 那些线 和拆过的那些山寨平板太像了!
外观确实可 ...

一如既往的小米,我其中一部手机也是用的小米4c,发热量是有一点大,现在我的出现摄像头打不开啦,还没有时间送到售后解决

网友F:
有点苹果或者是YOGA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苹果或者是YOGA的感觉

很像是,都是超薄的时设计,外形也很相似

网友:
里面看也就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