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的PG

楼主(2016-08-31):
请问下,北桥要pg做什么。。。
这里说下我对pg的理解。这个是广达ct6的的pg。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2路,其中一路是:clken#低电平,开启时钟。还有去到南桥vrmpwkgd脚,告知cpu电源好:
另外一路DELAY_VR_PWRGD和EC的HWPG相与,产生南桥的ICH_PWROK.

关键来了!!!
DELAY_PWR_GD也送到了北桥!请问,北桥要pg干嘛呢。这个信号去到南桥是告知cpu供电好,去到北桥如何理解?去到北桥就没下文了么。。。下文就是南桥发给cpu pg,然后南桥发出复位~这个的PG没北桥什么事啊。只是通过北桥复位cpu。
要改如何理解这里的北桥的PG呢??

网友A:
双桥南桥要到CPU必经过北桥

网友:
时序同步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桥南桥要到CPU必经过北桥

我说的是北桥啊,亲~~~北桥要PG干嘛。

网友B:
你的问题比较多,这是要深究北桥内部结构吗?知道他要收到什么然后发出什么就行了。
北桥要工作必然要供电、时钟、复位。
DELAY_PWR_GD和PLTRST#是北桥产生复位CPU的重要条件,Intel芯片内部结构非我们维修所要深究的,可能内部有多个逻辑门电路相与才能产生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比较多,这是要深究北桥内部结构吗?知道他要收到什么然后发出什么就行了。
北桥要工作必然要供电 ...

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