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仁宝纬创上电时序

楼主(2016-08-31):
广达仁宝纬创上电时序,奉献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仁宝的上电时序解析:  首先出3v 5v 电感电压(3Valw 5vALW) 以及vL线性电压,3Valw 给EC以及南桥3v待机点 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点  当EC 有了供电之后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 当南桥有了供电后 外接晶振也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待机完成 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键。 当用户按下开关键 触发EC,EC发出EC_ON   高电平 紧接着EC发出PBTN_OUT#使南桥响应 接着南桥发出 s5  s3 信号 开启syson susp#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 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由南桥开启时钟电路)H_CPUPWRGD  PCIRST# PLTRST# H_RESET#  ADS#    是不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