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_5、6、7系列芯片组介绍

楼主(2016-08-31):
Intel_5、6、7系列芯片组介绍,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网友:
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网友A:
下载看看就知道了,讲的5,6,7三种芯片组的结构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看看就知道了,讲的5,6,7三种芯片组的结构演化

3中芯片的变化结构比较复杂,数据手册是全英文的有点难度哦

网友:
是的,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