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路正常,进入系统接USB设备就死机。

楼主(2016-08-31):
一开始USB不能用了。
后来BIOS放电一下正常了。
检查USB电路正常,但是进入系统接USB设备就死机。强制关机也不断电。
难道南桥挂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A:
是 什么型号的板子、?G41的?》

网友:
PE里面了

网友:
修USB故障就可以了,先排查小东西再干桥

网友:
加焊 一下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什么型号的板子、?G41的?》

技嘉G41,操蛋了

网友:
南桥的面大吧

网友:
有可能  先打值看看

网友:
不用考虑了 USB全部坏  南桥罪魁祸首

网友:
先换USB在考虑南桥

网友:
用手摸南桥烫手就桥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USB的. 进系统后,你拍拍主机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
GB的南桥很有可能

网友:
是什么板子,有的板子可能不是南槔

网友(2016-09-30):
我也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