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插电自动开机到0.2掉电 再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08-31):
早上客户送来的 t420s 插电(带着电池)按开关没反应  心想又是一个键盘坏的?   拆掉键盘 拔下bios电池  插电自动开机到0.2 掉了 从t410 拆个键盘换上按开机没反应 拔掉电源再插上到0.2  又掉电了(键盘开机灯一亮就灭)  再开机还是没反应   拆机测主板 3。5v正常 插电一瞬间除了集显供电都有了  想下个图纸测下二级转换电压   一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因为把bios芯片拿下来也是到0.2掉电  下个bios 刷上开机好了 来个亮机图

网友:
这不会是超极本吧,电流这么低。

网友A:
我的t420就没那么好弄

网友:
昨天一会就有老故障了  换了个bios芯片 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t420就没那么好弄

我的也是

网友:
这款机器BIOS爱坏吗

网友:
0.2没有CPU供电

网友:
谢谢你,我的t420是0.15A掉电,还以为是电路问题,没想到也是bios,修好了

网友:
楼主牛逼,小弟受教了

网友:
bios好坏啊

网友:
我们修机都是三板斧。搞不定就放弃。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啊

网友:
这款机器BIOS爱坏

网友:
要不就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还这样的,涨见识了,碰到几台都没弄好,竟然是BIOS,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个bios 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