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箭头朝上,朝下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8-31):
文字描述下:这个大红圈的5脚三极管,可以理解下翻转下成最左边的画图么。这样就好看了。也好认了,可以么?
最后请教下,三极管的箭头画上面和画上面。。。上面图看起来好糟糕。再弄个来。

三极管箭头,朝内朝外,定性pnp   和npn   可不可以把箭头画在上面呢???然后朝向不变,也是超内是pnp  朝外是npn

网友:
我表示不太理解?你是说想自己画图分析电路?好像电路图不管你怎么画的吧,不画错就行了,管他朝上朝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