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看看这显卡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闲来没事,翻了张坏显卡出来修修,那么问题来了不会用MATS,高手来帮忙分析分析问题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了

显卡芯片有问题 一般还有救吗?

网友:
显卡芯片出的问题吧

网友:
没看明白,这图片传的看着太费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芯片有问题 一般还有救吗?

你加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不知道  求高手吧

网友:
核心显存都有可能的

网友(2016-10-02):
先加焊核心和显存,还不行就换显存,这种问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