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唯一奇葩故障

楼主(2016-08-31):
唯一19LED显示器  客户拿来时不通电,供电修好后,不插屏线背光正常。插上屏线5v屏供电为0背光不亮。测5v无跳变。以为屏电路有短路,确没测到问题。于是用套板点屏,屏供电正常且能看到图像,可是背光不亮12v  gnd   开关机信号都正常就是不升压。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6-9-1 21:49):
谢谢大家的回复 显示器已经修好了。还是电源负载不行 ,由于接口问题直接换了个12v供电的驱动板。

网友:
强拉个开机5V电压试试

网友:
检查驱动板和电源板带负载能力

网友:
HKC的板子不贵 一套也就2/30撑死了 直接换 没必要修。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主控板坏了,换个通用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比较明显的带不动负载还是电源没修好

网友:
电源板负载不行 估计0.22电阻阻值增大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
按你描述,好像都没有毛病,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看看哪里没有弄好。

网友:
用套板点屏,包括LED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