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a55mt-s

楼主(2016-08-31):
双敏单桥亮机BIOS 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
我这片是集显不能用,接独显可以亮机

网友:
刷BIOS有用吗?

网友A:
量了VGA的绿蓝阻值不正常,红的阻值正常 集显不怎么会修

网友: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了VGA的绿蓝阻值不正常,红的阻值正常 集显不怎么会修

你独显点亮,进去bios看一下内部集显是不是关闭的,看显示第一启动是不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独显点亮,进去bios看一下内部集显是不是关闭的,看显示第一启动是不是集显

谢谢!!!我这片板应该是雷打坏的(因为客户把显示器和主机一起拿来的,他不知道是哪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