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焊点掉】还有救吗?

楼主(2016-08-31):
电路图,之前的是CPU BSE_L1和L2 飞线得飞到CPU上吗?!求助大神这本子还有救吗?

网友A:
上一张掉点的板子图,一般直接掉点那里上锡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张掉点的板子图,一般直接掉点那里上锡可以用的

掉点的地方直接不吃锡问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张掉点的板子图,一般直接掉点那里上锡可以用的

就是原本的两个白色焊点没有了, 用焊锡丝的时候拔出来了~

网友:
电阻R456和R450的焊点均没有了,是在上焊锡的时候拔了一下,焊点就没有了,板子没什么异常~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啊,你是要从电阻上飞到CPU上??那台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啊,你是要从电阻上飞到CPU上??那台累了

CPU  BSE L1这个不就是CPU底座的C21脚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补救吗,好好的一个本子就废了~

网友D:
上拉电阻直接接供电,另一端飞线。下拉电阻直接接地,另一端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直接接供电,另一端飞线。下拉电阻直接接地,另一端飞线。

R456和R450这两个电阻的焊点掉了~怎么飞线啊大神~CPU BSE L1这个怎么飞过去?

网友:
你上张图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应该还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不然可能是空脚

网友:
这个确实有些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不然可能是空脚

不是空脚,拆下电阻来之后不下心焊锡粘在焊点上了,然后停电了洛铁凉了,一拔焊锡焊点带下来了

H55

网友:
刮线,飞线不行吗

网友F:
一般直接在板上找点焊。不必去飞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直接在板上找点焊。不必去飞cpu

CPU  BSE L1这个点在哪求指教~

网友:
CPU  BSE L1这个点在哪求指教有图

网友:
说了这么多  你上几张特写照片多少

网友G:
如果要是有 点位图的话 简单点 如果没有 只能跑线 维修了。可以的 我们相信你的 能力 加油

网友H:
电阻焊点旁边看不到连接线吗?刮开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焊点旁边看不到连接线吗?刮开就行啊

请看楼上的图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是有 点位图的话 简单点 如果没有 只能跑线 维修了。可以的 我们相信你的 能力 加油

CPU  BSE L1这个点在哪求指教有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电阻焊点旁边看不到连接线吗?刮开就行啊

刮开看到了一条铜线如图,但是不吃锡啊~

网友:
确实有些麻烦啊

网友:
you图纸和点位的话飞线,没有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I:
这个得找点位图看看不行就看看能不能飞到CPU上了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下与没有焊点

网友:
飞线试一试啊

网友:
看板子啊,直接飞线也不是很难

网友J:
用点位图飞线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找点位图看看不行就看看能不能飞到CPU上了

怎么看具体~找不到CPU BSE L1这个点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点位图飞线吧·只能这样了·

找不到CPU BSE L1这个点位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刮开看到了一条铜线如图,但是不吃锡啊~

没有其他 连接点了吗

网友K:
楼主你也是够倒霉的   现在怎么样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其他 连接点了吗

找不到CPU BSE L1这个点位呢,图纸显示是直接从CPU C21针脚出来的
这个怎么飞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也是够倒霉的   现在怎么样搞定了吗

没搞定~,我自己的08年的本子打算破jie外频总线的,结果一不小心掉了焊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  BSE L1这个点在哪求指教~

直接在掉了的俩个电阻那里短接就可以了,上图啊?

网友A:
先把那俩个电阻那里清洗干净,看看焊盘走线的是表面还是走的内层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掉了的俩个电阻那里短接就可以了,上图啊?

电阻底下的焊点掉了~明白吗小伙图在第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俩个电阻那里清洗干净,看看焊盘走线的是表面还是走的内层里

22楼有图~~请移步观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阻底下的焊点掉了~明白吗小伙图在第一页

图看到了,先清洗下吧看看焊点走向刮板子飞线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到了,先清洗下吧看看焊点走向刮板子飞线即可解决

板子已经刮了露出来一根铜线图上有~上不了焊锡~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是空脚,拆下电阻来之后不下心焊锡粘在焊点上了,然后停电了洛铁凉了,一拔焊锡焊点带下来了

一停电,烙铁也不至于马上就没温度。。。。。。。。神了

网友:
为什么上不了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停电,烙铁也不至于马上就没温度。。。。。。。。神了

不是接着扒下来的~去干别的事情了回来拔得~

网友A:
焊接技术不好哟,多多练习吧,用恒温烙铁比较好,可以调节温度

网友:
刮刮找不到线吗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搞定~,我自己的08年的本子打算破jie外频总线的,结果一不小心掉了焊点了~

找其它 连接点 或 青刮 铜箔 上油 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术不好哟,多多练习吧,用恒温烙铁比较好,可以调节温度

有,图省事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其它 连接点 或 青刮 铜箔 上油 焊点

刮开了就是22楼图中的样子 现在下不了手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些麻烦 找点位

网友M:
飞根线   飞到另一个电阻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根线   飞到另一个电阻一端

问题是另一端怎么办?

网友:
怎么那么不小心,你是怎么焊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找其它 连接点 或 青刮 铜箔 上油 焊点

求解答  CPU_BSEL1和CPU_BSEL2这两个脚在哪里,就是不知道这俩点位在哪里,是CPU上面直接出来的线吗?

网友:
找到r448和r455 2个电阻      从1脚接0偶电阻   电阻另一端飞线

网友:
应该能接,找到另一点 飞线就行的

网友:
来张图 大家教你怎么飞线   你这样说着  空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解答  CPU_BSEL1和CPU_BSEL2这两个脚在哪里,就是不知道这俩点位在哪里,是CPU上面直接出来的线吗?

图纸上没有 标注吗 亲

网友:
刮焊点旁边的线,一般都能刮出来

网友:
用镊子或者 刻刀  直接刮开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R456和R450这两个电阻的焊点掉了~怎么飞线啊大神~CPU BSE L1这个怎么飞过去?

掉点这一端是过孔了吗?没有线路在顶层的吗?

网友:
直接飞线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  BSE L1这个不就是CPU底座的C21脚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补救吗,好好的一个本子就废了~

你可以飞一个明线插进CPU座,然后用绝缘的东西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飞一个明线插进CPU座,然后用绝缘的东西盖上

算了,不修了~老本子了好好挣钱换新的吧~

网友:
焊点要是进板层了确实不好弄,要是还有点小尾巴,刮下还是可以上锡的

网友: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直接在板上找点焊。不必去飞cpu

找个点位图看看吧

网友:
楼主你够了  看不下去了  说那么多话有用吗   你拍张图  不行就放弃维修

网友:
最好拍张图这样讨论比较方便

网友:
飞CPU我感觉不太现实,在主板上找其他连接点吧。

网友:
查图纸呀 飞线吧

网友:
简单,找到连接点飞线就是了

网友:
找一下点位吧

网友:
把板成刮开补啊

网友:
对方水电费

网友:
掉电了只能飞线 然后用胶固定啊

网友:
教你个好方法 抹上焊膏放上锡珠吹化就行了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帮你?

网友:
1、刮线,补线,飞到CPU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
2、飞线,引电压过去试试

网友:
对了,有电路很多事都能办好的,要细心,实在还不行收个尸体板,刮开PCB看线路再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要不是受限制 我扣死你

网友O:
查图纸的点位图,看看走线是怎么走了,然后顺着点位图跑出线来,在试试刮开漆层看看能不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O:
查图纸的点位图,看看走线是怎么走了,然后顺着点位图跑出线来,在试试刮开漆层看看能不能上锡

上不了锡不吃锡直接,里面倒是有铜线

网友:
最终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