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E5-572G使用独显玩游戏就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花屏的时候是那种像干扰的花屏,机子还在保修的,但是客户网购的放弃了保修。现在系统基本都换得差不多的,只要禁用独显就怎么都正常,一打开独显打开游戏就会类似干扰的花屏。bios更新过了,驱动也用官方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顺序没对还是显卡本身损坏,知道解决办法的请告知一下,跟这个伙计的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241-1-1.html

网友:
先排除独显供电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如果正常的话,接着加焊显卡和显存,还不行直接干显卡显存

网友:
你呢机子修好了吗,我这机子和你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
多数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