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B3反复重启

楼主(2016-08-31):
一块技嘉GA-H61M-S2-B3反复重启,第一次开机,能亮机,几十秒后,风扇停,再转,马上又停,再转,不能亮机。

调换M-BIOS  B-BIOS无效

趁风扇转时,测1.8V。1.05。1.5。0.9,CPU供电等等基本电压,都有。

迷茫中。。。

网友:
加焊桥,变成5分钟左右重启一次了。。。。。桥温度有点高。。手摸桥有点烫手。。。难道是没焊好?

网友:
VCORE呢,PG呢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大

网友:
不是有通病吗,总线电压高,

网友:
技嘉 这个板子要量一下VTT POK这一些电压,我修了很多了都是电阻坏的

网友A:
问题是,现在能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现在大概半小时会重启一次。

从风扇转转停停到现在半小时左右重启一次,我也没动过别的地方,就加焊了一下桥。也许可以作为以后遇到这种故障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现在能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现在大概半小时会重启一次。

从风扇转转停停到现在半小时左右重启 ...

加焊过桥  是不是BGA虚焊了?

网友:
楼主烧鸡大法,直到故障出来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感觉是其它一些小问题引起的多

网友:
查VRPG信号(电管芯片发给南桥的)

网友:
技嘉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昨天又遇一转转停停的B75,直接给人换了一H61板。

对转转停停,真的是找不到头绪啊

网友:
h61是不好整了现在的板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不好修呀,现在还没有搞定了

网友A:
这问题解决了。
直接摘掉Q18,经测试,已经1小时40分,无重启现象,就是PCH温度有点高。
不知道没有Q18,会有什么影响。
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

网友:
我有个技嘉G41 开机几分钟后 黑屏。。黑屏时候测量啥都正常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解决了。
直接摘掉Q18,经测试,已经1小时40分,无重启现象,就是PCH温度有点高。
不知道没有Q18, ...

在找个装上去呗。。这样时序容易乱。

网友:
H61全身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