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电压都有不出PG是为啥?

楼主(2016-08-31):
一台HP CQ41 i3 amd独显本,送来不触发。检查ec_rsmrst#为低,应该是EC或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从头查待机芯片RT8205A,线性3v 5v 正常,3VALW 5VALW也正常。电流0.01。 查到23脚 +3_5V PWR_OK为0v,偶尔0.1V,肯定不对。

查芯片其它的脚,16脚VIN 18.8V正常,1、6脚EN信号1.1V,不知道对不对。14脚参考电压2V正常,

2脚的5v反馈只有0.2V,有点不对,而且表笔一接上去有异常的声音,5VALW电压也没有了,重上电恢复。但分压电阻是好的,输出电压也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5脚的3v反馈根本量不到电压,表笔记一接上去3、5V两个开关电压就都没了,电流由0.01上升到0.04。重上电恢复。

其它的脚因为输出电压都是好的也没测。

因为输出电压都有,就差个PG,就先搞一下PG,断开23脚和外面连接的0欧电阻,再量,两端都是0V,看来不是被外面拉低了,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或是上拉的问题。在CQ41的图纸里面,居然没找到这个信号的上拉电路!貌似23脚应该是芯片直接输出PG电压,但看了RT8205A的PDF,PG是开漏输出的,标准电路里也有上拉电路,为啥到了CQ41的图纸里面找不到上拉电路呢

用3VALW串了一只100欧的电阻,强加了一个PG,上电PG是有了,但RSMRST只有1.2V,翘起EC的100脚EC_RSMRST脚,则焊盘上有3.3V,看来是EC拉低的。应该还是EC或南桥有问题。查了一些信号,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干脆,EC和RT8205都换了,哪知道,换完了和原来一模一样的问题! 断开3、5V与后级连接的跳线,还是不出

为啥一个简单的PG都不出来,太闹心了。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发现居然上电瞬间23脚是发出了3.3V的PG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又被芯片给拉低回去了!求助,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看你描述芯片是有发出的,只是EC_RSMRST#不出导致拉低,理一下EC及PCH的待机条件。CQ41的BIOS故障率高,电源口灯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芯片是有发出的,只是EC_RSMRST#不出导致拉低,理一下EC及PCH的待机条件。CQ41的BIOS故障率高,电 ...

电源口的灯的亮的。  EC的BIOS刷过了,没有效果。
现在比较郁闷的是,搞不清是待机芯片的PG到底是芯片本身发出的电压,还是外部上拉的电压。

由主板抓波来看,芯片在上电一瞬间是发出个3.3的电压。而且图纸也没找到上拉电路。

但从RT8205A的PDF来看,开漏输出是必须要上拉的啊。这两方面居然是矛盾的。

上面这张图,EC_RSMRST#接EC的100脚,别无去处。

上面这张图,+3_5V PWR_OK过0欧电阻直通RT8205的PG,R1221正常,通过R1221把待机PG和RSMRST连在一起了。 其它元件板上没有(图纸也标的@没安装)

网友A:
EC_RSMRST#在电路中就代表上拉,在这图中,+3_5V_PWR_OK起到监测电压作用,供电不正常而关闭RSMRST#。
所以你还不要困在待机芯片这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_RSMRST#在电路中就代表上拉,在这图中,+3_5V_PWR_OK起到监测电压作用,供电不正常而关闭RSMRST#。
所 ...

多谢指导!看你第二个回复之前,我也觉得应该好像大概差不多是EC上拉的。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查EC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B:
EC坏的可能性较大,桥的条件不满足,也会发出,后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坏的可能性较大,桥的条件不满足,也会发出,后变低。

我新换的EC,也会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