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问题找不到

楼主(2016-08-31):
AOC 941S显示器,联想主机,板子是V星H55, 以前去装系统偶尔缺色,用手轻拍显示器就正常。昨天是怎么拍都是缺色,怀疑显示器屏线松了,报价80,拿显示器回店里测试,一切正常,用力拍打也没问题。怀疑主机问题,把客户主机也搬到店里,用客户显示器的接好,一切正常,电源线 vga线都是客户原配。晃动vga接口,显示器也不缺色。晕倒。

网友A:
维护水准肯定没办法修

网友B:
看你描述问题的情况来看,就能看出你有多少道行。

网友:
VGA线没插好。。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护水准肯定没办法修

什么叫没办法修,卸下75欧姆,打红绿蓝阻值,线路没问题的话加焊显卡芯片,不行换显卡。你有高见请讲,废话少说

网友:
还是视屏线接口的问题,可能有些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问题的情况来看,就能看出你有多少道行。

什么多少道行,卸下75欧姆,打红绿蓝阻值,线路没问题的话加焊显卡芯片,不行换显卡。你有高见请讲,废话少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没办法修,卸下75欧姆,打红绿蓝阻值,线路没问题的话加焊显卡芯片,不行换显卡。你有高见请讲,废 ...

支持!有办法可以交流,不要说无用的废话。

网友D:
这种现在又正常了吗?可能是信号线不怎么好,换一根给他回去。这种不定时故障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在又正常了吗?可能是信号线不怎么好,换一根给他回去。这种不定时故障真没办法

信号线、vga接口松动问题可排除,因为试了n边了。想找病根,他偏偏好了,拆开细查的动力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问题,vga接口松动可排除,因为试了n边了。想找病根,他偏偏好了,拆开细查的动力都没

好了的话,你就没办法查了。只有等到出现故障再查了。。。这种突发性故障大家都不好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子用久了,灰尘多了,内存或者显卡接触不良,你最好给用户清洗下接口就能解决,我遇到多了。

网友:
先叫客人买一条线,如果再出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vg线问题把  加焊下V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