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ware 15

楼主(2016-08-31):
接收一台外星人15,开机GPU风扇报错,测量风扇正常,是好的,故主板问题,求此机器图纸,板号:LA-B753P,谢谢

网友:
到宝宝上看看,没有就难办了

网友:
后来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把CPU风扇拔掉,GPU风扇就可以转了

网友:
后来想可能是温控的问题,就在接口附近有个类似是温控的芯片,到淘宝上定了一个,目前是好的,应该就是这个芯片一起你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