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曲折维修

楼主(2016-08-31):
E431拿来花屏。不用考虑,直接加焊显卡,结果,,灌胶的,直接爆珠,板子还死薄,直接把桥和显卡重新植株,上电0.6,掰一下板子可以跑到0.8 0.9 ,各种加焊啊,最后青屏了 ,总算有点效果。最后草了,把显卡拔了,意外直接亮机。

网友:
我的也一样的问题试试

网友:
把显卡拆掉可以亮机对吧

网友:
我的是装独显驱动特别卡

网友:
大哥我不亮机了

网友:
是不是还要刷个集成的BIOS啊

网友:
怎么办,,,好紧张

网友A:
大哥你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2017-10-14):
是啊,拆了能亮机吗,
加电0.26显卡很烫是不是显卡坏了,显卡电压0.89新手上路,不懂电压,请指教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是怎么弄好的

大哥我被你笑死了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