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黑屏 闪横线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6-08-31):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黑屏 闪横线的维修方法

  凡是采用LC320WXE(SBV2)LG屏,都会出现此类故障,可以说是此类屏的通病。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

  故障现象:

  无信号时蓝屏干扰线不定时闪黑条,图像停顿,或满屏竖带,或黑屏或图像时有时无的故障现象。网上有关此类屏的维修方法很多,有的是治标不治本、有的简直就是在误导修理工。针对这种现象,小编整理了正确的维修方法,以供参考。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2

  故障原因:

  此问题为LC320WXE(SB)(V2)通常叫做LG塑料屏,背光模组内的灯管下方所贴的锡箔条断裂后产生高压干扰,造成此问题。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3

  原因分析:

  1、图像干扰:

  原因为铝箔中间出现断点,且断点较小,断开的铝箔两端分别和灯管形成分布电容,通过中间较小裂缝出现跳火形成回路,小缝隙的高压跳火以两端的铝箔为天线向外形成强干扰,造成严重的干扰信号。

  2、灯管不亮或个别不亮:是铝箔中间出现断裂且断裂点较宽,左右两端铝箔不能导通出现分布电容减小,使开机瞬间个别灯管不能正常点亮。

  解决办法:

  拆开屏,用表测铝箔两端,将不通的铝箔更换掉,测量导通即可。解决办法是将锡箔全部去掉,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拆开机器后壳,把主板、电源板支架、压屏结构件全部卸掉,让屏与前壳分离,最后分离出独立的一片屏。(电源板、数字板、背光线、都可以不拆,好在修的时候进行通电检测)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4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5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6

  2、把整屏玻璃面朝上,带T-CON板的一方对着自己。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7

  3、拆掉压玻璃面板铁框上的螺丝,并把铁框取下放置一边。 (确保玻璃面板的安全)。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8

  4、将TCON板和玻璃面板的连接排线分离,这时需要两个人同步操作,将玻璃面板取出,放在平整并且柔软的包装箱上(注意防尘)。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9

  5、将压背光模组件的白色胶框取下(先从左右两边取白色的塑胶架,注意是卡扣的)。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0

  6、取完塑胶框后,把导光膜取下(注意一起取,防陈、防划伤),放置在平整干净的地方。取下导光膜后就可以看到灯管了。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1

  7、提醒各位维修者,灯管不要一根一根的取下来。要整体取,很方便的。首先移开灯管两端的护盖,如图。然后把灯管两端从灯座中轻轻的脱离出来。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2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3

  8、接下来把将支撑灯条及导光膜的支架取下。取出的方法:先将卡扣弹出部分往里压至孔径的位置,再将卡扣往孔位方向压,即解除锁扣。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4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5

  9、取下支撑灯条及导光膜的支架后,再将白色反射膜取下,即可完全看到贴在灯条下方的锡箔。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每根锡箔看看是否断路,把断路的锡箔全部拆掉更换,最好全部换新的。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6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7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8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19

  恢复过程:

  1、更换锡箔后,将反射膜、灯条&导光膜支架连同灯条装回,接上主板、电源等连接线,通电,看灯条是否亮,如不亮,需检查灯条是否装到位或是否有损坏。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20

  2、所有灯管点亮后,断电,把导光膜装、胶框装上后通电,检查是否有异物或黑点。

  3、检查导光膜表面无异物、黑点后,断电,两个人抬起将玻璃面板装回,连接TCON板,插上LVDS线,并通电检查图像是否正常。

海信TLM32H78电视不定时蓝屏 黑屏 闪横线 图21

  4、开机图像正常后,断电,将压面板的铁框装上,故障全部排除后,装配机器,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