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25 集成 DA0QUDMB6D0 REV:D 通病

楼主(2016-08-31):
C325  集成 DA0QUDMB6D0  REV  通病  EC  U35 BIOS  引起 3V5V_ON没有输出 导致5V_AUX和3.3V_AUX没出来 ,刷BIOS U35 搞定  三合一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掉电,刷了还是不好

网友(2016-10-08):
刚刚有一台这样的,确实刷了好了!!!

网友:
适配器插上3-5v  都 没有 也行????

网友:
下载来试试先

网友(2016-11-08):
我也有这个机器,不通电没分呀,下不了

网友:
谢了 楼主 正遇到一台。先下载来看看

网友(2016-12-27):
我现在正遇到一台是有3.3 5V,不触发,不知道刷还是不刷

网友(2017-02-17):
我的掉电   不知道刷了有用没

网友:
下载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骗分的

网友:
程序刷了 ,可以亮的,

网友(2017-07-21):
验证时好货,有待机 不触发,刷了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的不触发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7-12-09):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这台不触发,刷了楼主发的ec的BIOS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程序,C325正常点亮。

网友(2018-05-22):
u35不是1m的bios吗?你这个压缩包咋1.58m

网友(2018-07-29):
谢谢楼主 我有一台没 3v 5v 下来刷下试试

网友(2018-09-17):
非常感谢  一刷就亮

网友A(2020-01-07):
正好有台这种一体机,加电不显,下载刷个试试看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台这种一体机,加电不显,下载刷个试试看

你的刷好了吗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加电不显 电流到0.7几不动了  怀疑是桥BIOS

网友A:
刷了不行,我这个估计南桥不行,南桥的白胶已经严重发黄发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行,我这个估计南桥不行,南桥的白胶已经严重发黄发黑了

BIOS是好的,但我的最后是换了南桥好了.(我刷了这个BIOS)

网友(2020-12-21):
我的也是掉电   开机能亮  等个几分钟就掉电了  我的南桥还是有散热的  摸着也不烫  试试这个行不行

网友(2021-04-17):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加电不显 电流到0.7几不动了  怀疑是桥BIOS

我手上刚好也有一台,接适配器到0.7左右。。。

网友:
我的开机电流0.8不动  不知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的EC怎么是256K的   下载你的是1M的

网友(2024-12-05):
666 搞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