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0v79pkv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6-08-31):
海信tlm40v79pkv不开机,
通电亮蓝灯,按遥控器和电视开机键都无法开机

先测电源板电压:
测得上图中S5V是5.2v   ,  16V是13.8V  除此之外其他电压几乎为零
只有待机5V,主电源无输出,说明电源板的主电源部分有问题,或者是主板没有给开启信号
STB电压几乎为零,证明主板那边没出来开启信号,于是看主板

主板目测无明显烧痕或腐蚀等问题,接着测电压,
除5V外,没测到有其他电压
幸好找到了图纸,在此特别感谢这位师傅

在图纸中查找5VS的去向,最后目标锁定到

待机5V转换待机3.3V电路,输出为零
乍看起来此电路很简单,芯片的2脚输入5V,7脚有个高电平,3脚就应该有输出了
但7脚电压4.7V,却没输出,这不就是芯片坏了吗
正想到处寻找此芯片,或可待用芯片的时候,忽然想到,一般芯片的坏率不是很大的,应该找资料看看
于是还真找到了资料,而且还是中文的

下面的内容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

原来8脚是管启动的,立即测量,结果0.02V,这样就只有两种结论,1是芯片内部有问题
2是C283有问题,
果断换电容,把原先小米粒大小的贴片电容换成下图普通cbb电容

通电监测3.3V输出,哇塞3.3V出来了,再看屏幕也亮起,开机音乐响起,维修大功告成!
呈上图纸

网友:
这个高大上了,小的贴片电容可以用这么大个头的代换啊

网友:
是我先换芯片,楼主高明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杆滴,第一次见用这样的电容代换的,佩服。

网友:
电容的容量是一样的,都是0.1微法的,如果换贴片电容,电容的容量不好确定

网友:
不错的维修帖,看完有收获……,

网友A:
想知道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容量的啊。。我一般都找个头差不多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容量的啊。。我一般都找个头差不多的换。

这个是看图纸看的,不然我也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这个是看图纸看的,不然我也不知道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