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55C2000i 电视机黑屏(灰屏)有声维修,还算顺利。。

楼主(2016-08-31):
  液晶电视 维修其实 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一直就不怎么发电视方面的帖子
咳咳.. 只是最近下载分 紧张  你们懂得...

言归正传:

  接到用户电话 要求上门修电视,于是和用户约好第二天上午 上门维修,到用户家里一看 电视机能够正常开机,声音已经出来了,屏幕没有图像,

用手轻轻的压了下屏幕 发现屏幕会有光线漏出,说明背光已经点亮了 ,那么故障应该在主板 或者逻辑板上面,于是火速拆机,做了一些基本的动作 (拆下所有排线,擦拭金手指)试机 故障依旧,于是掏出我那早已饥渴难耐的万用表  火速的上下左右
一番翻云覆雨,几个回合下来,总算满足的收起了 它那细长的小腿,此时,电视机的一些关键部位,已被我一览无余,

发现逻辑板12V主供电电压正常, 保险没有烧坏进一步测量 发现

HAVDD   AVDD   vcc_3.3    vcc_1.2v  以及板上所有供电,统统的都没有 ,所以直接判断逻辑板 损坏,需要更换。

由于手里没有板子,和用户商量好 发板,明日再战,第二天板子到手,上门开战,换上 然后 试机 结果 你们都知道了...

屏幕依旧是哪个屏幕,依旧一片乌漆麻黑,难道买到的板子是坏的么 ?不敢乱下结论啊,再次拿出我那永远都不能满足的万用表,

又是一阵缠绵,    总算有了眉目,  经过 反复的开关机 以及抽插,发现逻辑板上的这些电压HAVDD   AVDD   vcc_3.3    vcc_1.2v
再开机的一瞬间是能够正常起来的 ,然后电压就 降低下去了,把用户机器的原配装回也是一个样子,既然发现“奸情”那么 就好办了,
要么打死,要么”离婚“:$ 打死是不行的 中国法律不允许... 只有离婚(离分)咯.

这位最喜欢插人家关键部位的“表”兄 又伸出它那细长的腿,有预谋的一番"乱捅",被捅的部位都有HAVDD   AVDD   vcc_3.3    vcc_1.2v
发现 AVDD 对地值 极低,只有 1欧姆的样子 ,明显不对啊 ,于是分离开逻辑板上和屏连接的2条排线,阻值回复正常,,我去 ,是屏上面的
板子有短路啊,于是告知用户 机器必须拖回铺面上,经过几番蹂躏 终于把它放倒在我的维修间了..

回来之后  直接 找到屏上的VDD  这块供电,发现上面只有几个电阻电容,于是一个一个分离,最后 去掉这个CA53电容OK

最后再来个 装机 OK 图 ...

网友A:
淫才一个,做维修浪费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淫才一个,做维修浪费了。加分鼓励

感谢 支持

网友B:
大胆分析,小心求证,有收有放,不错,但开局还是想搞短平快,想超近路,那知轻敌了,没有做故障分析,才搞的后面一波三折,有技术,不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分析,小心求证,有收有放,不错,但开局还是想搞短平快,想超近路,那知轻敌了,没有做故障分析,才搞 ...

:hand分析得有道理 ,怎么觉得你适合 算命呢 ??

网友:
世界不是缺少淫才 是缺少发现   摩擦金手指  几个回合.....翻云覆雨.....万用表的冰魄银针....依旧不能满足.....

网友C:
可以用烧机大法,然后用手摸看看哪个元件发热

网友:
牛X的技术啊,分析思路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烧机大法,然后用手摸看看哪个元件发热

这个不能用烧鸡大发,液晶软排线烧断了 就麻烦大了 .

网友:
思路明确,水平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功夫

网友:
真的是淫才,这文采,,,,,至少可以去写小说,真的浪费了。
不过我还是关于钱的问题,换了逻辑板,又进家,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D(2022-05-20):
维修界的淫才!!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