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 工厂级BIOS

楼主(2016-08-31):
板号:AITE1 NM-A221  REV:1.0  独显8显存  I5    刷的时候要用原BIOS芯片

网友A:
我的是I7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I7的好用吗

试试吧  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好像随意刷吧。

网友:
有刷好的么,分不多,不敢乱下啊

网友:
我试试,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触发不了

网友:
刷了涛声依旧 ,我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卧槽刷了亮机慢

网友B(2016-10-13):
好的,我试试,刚才刷了一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试,刚才刷了一个不行

等待结果

网友:
下了,不跑吗?

网友:
那就不是 BIOS问题  查查硬件吧

网友:
找一个一膜一样型号的不行吗?谁回答

网友(2016-12-04):
刷了开机慢了,还是要合成才行

网友:
谢谢,下个试试

网友(2017-11-13):
可以,我的I5独显,刷了3秒亮机,跟原来的秒亮差不多。

网友(2017-12-23):
那就还不算是原厂的吧,应该是找人合成过的吧?

网友(2018-03-02):
好的   i7  刷了 也是开机快  本人试用   i7   刷上正常

网友(2018-04-14):
下来是试试。。。。。。。。。。。。。。

网友(2019-06-10):
谢谢分享,我刷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