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8奇怪故障

楼主(2016-08-31):
     接在办公用的电脑上,正常工作。接在另一台电脑上闪一下就黑屏有,有时根本闪都不闪直接黑屏。12V 5V电容全换,这二个电压也很正常,数据也刷了,还是 这样,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没,分享点经验

补充内容 (2016-9-1 16:37):
换驱动板,问题解决。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你电脑的刷新率什么的不一样吧

网友:
是不是 电脑本身问题啊

网友:
介绍的不太全面

网友A:
用其他办公电脑正常,用另一台闪屏?是不是分辨率问题???会不会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能排除那台电脑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办公电脑正常,用另一台闪屏?是不是分辨率问题???会不会不是显示器问题?

好像也有兼容性一样,和行场信号的幅度和波形有关系,一套组装机,客户用了两年了,就是不合作了,显示器好,主机好,他俩就是不在一块了,要离婚,客户晕了,我最后换了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有兼容性一样,和行场信号的幅度和波形有关系,一套组装机,客户用了两年了,就是不合作了,显示器 ...

挺麻烦的吧 老付 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有兼容性一样,和行场信号的幅度和波形有关系,一套组装机,客户用了两年了,就是不合作了,显示器 ...

还有这样的,真是怪了,电脑这东西真是没法说,什么奇离古怪的情况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有兼容性一样,和行场信号的幅度和波形有关系,一套组装机,客户用了两年了,就是不合作了,显示器 ...

嗯,昨天高压一对MOS管也换了,还是一样,黑屏时马上数据线拨掉就显示无信号,昨天订了个驱动板,感觉和电源板无关了,今天收到货时再更新下帖子

网友C:
解决了没有?期待您的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没有?期待您的经验哦

换驱动板,好了。哎

网友:
换驱动板是最快的维修

网友:
居然在有的电脑上正常有的电脑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