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31):
机器G470
客户说 昨天正常使用 今天就不能开了。接可调电源电流就到0.34A,拆机,仔细看了一下全板 没有进水的痕迹。测量电压除了CPU其他的都有。CPU供电芯片试95831。恶心啊 ,看大神帖子说先去掉24脚电阻,再一上电到0.7A,测量CPU电压有1.1V左右。到此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cpu坏的也多

网友:
他的CPU确实坏了 不过换我的好的CPU一样问题

网友:
bios  桥 排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得检查显卡了,如果显卡没问题,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A:
显卡和桥都有可能,逐个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桥都有可能,逐个排查

定的桥马上就到了

网友B:
这个是最难搞的,有时候没集显也难搞,不知道楼主弄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难搞的,有时候没集显也难搞,不知道楼主弄好没有

确实很难搞 没有示波器 棘手啊

网友:
G470问题最多了。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