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4D360HL 程序

楼主(2016-08-31):
三星LS24D360HL  程序  屏型号 CY-MH236BGLV1V   测试 亮机  保存的

24C02 IC100.zip

282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C02 IC300.zip

337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三星S24D360HL屏CY-MH236BGLV1H(ISP).zip

网友:
现在的程序坏的太多了。我昨天修了个电视客户说插上网络电视机顶盒后就不开机了。我一想应该没什么坏的啊 。于是刷程序。刷了就 好了。

网友:
这个保存的很全啊

网友:
芯片是写不进去,芯片型号到底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两个  24  的  一个  25的    25的写不进去 一般是  芯片坏   或者是vga的针脚不通   还有看看是不是vga背面的焊点空焊 或短线

网友:
刚才写错了  是断线

网友:
三星机器,程序坏的真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