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笔记本暗屏与背光秒开

楼主(2016-08-31):
   没有华丽的开场  没有任何板号  没有任何技术  纯属瞎搞这玩儿
关于笔记本屏暗屏 我是这样定义的 跟显示器改高压条是一样一样的  要说接近的话 就是LED改背光 常见坏的就那么几个型号的屏 LG  奇美 群创 友达 出了闪的LG啊  这些背光都是很好搞得
进入主题第一片奇美 没有背光 首先我们要定位 是边条坏 还是LED灯条坏  我们拿爆屏的边条来点暗屏的 LED 就像这样,好 背光点亮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测试有无短路, 测那几个条件呢  19V 主供电 3.3背光开启   经过测试 没有短 升压芯片也是OK   继续测 测到有个R46这个电阻怎么是不通的开路了   在测下爆屏的那个 是通的  那就简单了 一坨锡 上去   测试亮屏   进入下一个主题LG  这个简单经过测试19V主供电短路 踢掉这个电容OK  还有好多是换芯片好的  我就不一个个描述了 换芯片  一上午还可以 搞了 10几片   最后出个偏方啊  如果 有实在修不出来的 怎么搞 就是不开背光的  灯条又是好的的情况下 请使用这个产品这个上哪里找呢  我告诉你很好找 假苹果D壳里面就有这个升压电路 就跟改高压条一样  简单 小巧  好安装 希望兄弟们多多加分 加的好 我跟兄弟们分享怎么 处理码片问题

网友A:
还可以了,从新手慢慢转过维修员的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了,从新手慢慢转过维修员的步子

是 现在我还在练习烙铁脱焊 更风枪技术呢

网友B:
背光不亮很好搞,白屏就难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不亮很好搞,白屏就难弄了

奇美 群创 有部分工厂通病白屏的 可以搞

网友D:
不好意思 今天分用完了 下次补上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今天分用完了 下次补上  谢谢分享

感谢  非常感谢  人到一样的

网友E:
妹子修屏专家呀?来我这刚换下一片LG的LP140WH4偶尔闪屏或灰屏是  沙子问题?能修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妹子修屏专家呀?来我这刚换下一片LG的LP140WH4偶尔闪屏或灰屏是  沙子问题?能修好吗?

我是 男的  你这个板号的屏是 工艺问题  3膜的 对吧  那个没有 搞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 男的  你这个板号的屏是 工艺问题  3膜的 对吧  那个没有 搞头

是的,三膜的,E1-471上常见闪屏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三膜的,E1-471上常见闪屏门

最难搞得就是LG3膜的WH4  还有就是奇美和群创两膜的   2膜的也难搞   很多人都没有搞好  我还在研究  估计希望 不大  白屏 拖尾  雾屏 百叶窗 这些都不好搞  好像是那个边条与屏支架的柔性FPC上的芯片坏了吧  这个要压屏机来操作

网友:
你这不是新手,分明是老手

网友:
这板子烧得多了

网友F:
全是修好的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是修好的那么多

自己的 一些 同行的一些 10来片  不多啊

网友:
高手啊 看不懂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小白很受用,给楼主加分啦!

网友G:
厉害,修起来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修起来妥妥的

不妥哦  要白屏  花屏 雾屏 以及LG闪屏 要研究出来了 那就真的妥妥的

网友H:
要是升压电路坏了,找假苹果的电路板没用过,我都是找坏屏,直接用剪刀剪下升压电路部分,然后取个19v,地,时钟,EN,就OK了
接口最好找相同的或者短接改装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升压电路坏了,找假苹果的电路板没用过,我都是找坏屏,直接用剪刀剪下升压电路部分,然后取个19v,地 ...

那你也是 高手哦  动手实战能力强

网友:
厉害,修的不错,对屏方面看来很熟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最难搞得就是LG3膜的WH4  还有就是奇美和群创两膜的   2膜的也难搞   很多人都没有搞好  我还在研究  估 ...

请问这个软排上的芯片能做在电路板上吗

网友I:
楼主研究过大屏电视的液晶屏吗,不知和电脑的屏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软排上的芯片能做在电路板上吗

应该可以  不过 肯定会有很多弊端  针周期 不同  发热啊 还有干扰什么的   估计厂家早都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研究过大屏电视的液晶屏吗,不知和电脑的屏有啥区别?

以前教了 几千块钱学费   研究过一阵  现在维修的少   电视机 就修2个地方 一个电源板  一个是程序   好多厂家程序里面写了 自毁程序  比如 厂家给你保2年  过了2年3个个月电视会有各种软件故障  开机卡LOGO  死机  待机不开机等 电压正常  TCL的最坑爹 一开机过了LOGO就显示一个故障报修400-12345678这时我们只需要通过U盘升级内部安卓估计即可  升级方法很简单 有点内饰现在网上的V29  V59 u盘接上插电 按待机健5秒左右 指示灯会交替闪烁  等不闪了  在过个20到30秒断电 从新开机即可   等的目的是怕它没有刷新完成     如果拆开你们的屏 是三星的 LG 的  你不确定故障 电压有正常 不少电压的情况  没有严重外观 建议放弃维修   LG  三星的 好多屏坏的 坏了还修不到  这个韩国鬼子    的就是这样  以上全部个人见解

网友:
技术妥妥的 。。。不错 厉害

网友:
妥妥的那是必须的  哈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奇美 群创 有部分工厂通病白屏的 可以搞

通病白屏的可以发帖说说 我给你加精华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通病白屏的可以发帖说说 我给你加精华

好 下次专门  发一帖 说下部分白屏以及码片故障   现在没有屏了

网友:
不好弄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 下次专门  发一帖 说下部分白屏以及码片故障   现在没有屏了

好的 我手里有好几片呢

网友:
大哥你这还算新手啊,技术已经不错了!

网友:
那个升压板还有别的途径找到吗?我想着以后改苹果的背光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升压板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要是升压电路坏了,找假苹果的电路板没用过,我都是找坏屏,直接用剪刀剪下升压电路部分,然后取个19v,地 ...

能详细说下嘛,为什么我每次剪下来接上供电条件,就是点不亮背光呢,我是连屏接口都剪下来了啊。你说的时钟是不是pwm?缺了这个就不会亮吗?   短接的话是不是一个30v   一个地啊

网友:
虽然没有弄过倒是常看过。领受。加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美 群创 有部分工厂通病白屏的 可以搞

是不是哦,可以说下吗

网友:
好贴,太经典了,学习了!

网友L:
高手 这种好多都给丢了 以后知道了

网友:
这点子好  不扎手

网友:
没有背光的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转型成功  但是维修电脑貌似没什么意思了  还不如果修手机

网友:
楼主这修屏技术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 这种好多都给丢了 以后知道了

那丢掉的可都是人民币哦  下次再丢  就丢给我吧  我给你微信发红包

网友:
给人加分了 希望楼主把搞屏码片的说下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赚分

网友:
屏我还真没有咋个修过

网友:
修屏高手啊

网友:
从新手慢慢转过维修员的步子

网友M:
很喜欢这样的帖子,实在,易懂。

网友:
屏幕能修好,技术高潮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喜欢这样的帖子,实在,易懂。

哦 果真如此  加分没有

网友:
感谢分享   加分加分

网友:
自己的屏可以搞搞

网友:
修屏高手啊……

网友N:
实在修不出我也是剪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实在修不出我也是剪板维修

大多都修的出来   都很简单  找条件  还有就是 要爆屏够多 这样  有配件兑换

网友:
经常这样干

网友:
你这换边条要同型号的屏代换吗?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受用

网友:
楼主牛啊,又学一个技术。谢谢。。

网友:
修好 可以要钱了

网友O:
我会这技术就发大了,前几天才卖了两百多片,5元一片,,大大小小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会这技术就发大了,前几天才卖了两百多片,5元一片,,大大小小一堆

开什么玩笑  你实地的不会这个

网友:
我都是搞坏的,上面整过拆

网友:
这种有买的吗。接口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能详细说下嘛,为什么我每次剪下来接上供电条件,就是点不亮背光呢,我是连屏接口都剪下来了啊。你说的时 ...

短接是短接LED的并联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接是短接LED的并联电路

就是输出电阻嘛

网友:
点灯电路问题呀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好修

网友:
维修才看看起步,正在学习电源方面,先了解一下。

网友P: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个了,,背光问题很好修的,,不行还可以改板,,,要是白屏,  灰屏,就难了

网友:
修这么多出来 不知道出不出哦?技术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什么玩笑  你实地的不会这个

还真不会,我就在实地呆了一个星期,我只是交了实地的学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个了,,背光问题很好修的,,不行还可以改板,,,要是白屏,  灰屏,就难了

那你也是  高手哦  我准备研究白屏

网友:
这种升压电路输出是多少V的

网友Q:
还不错呀,修了这么多的屏,还是好久以前刷过码片,为DELL的LC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不错呀,修了这么多的屏,还是好久以前刷过码片,为DELL的LCD屏

哦 是发给我刷的吗  好像 发线给你了

网友R:
感觉楼主修屏很厉害,希望楼主多多发帖,那个小的升压模块淘宝有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感觉楼主修屏很厉害,希望楼主多多发帖,那个小的升压模块淘宝有买的吗?

不是很厉害 乱搞一通  板子淘宝有的买  假苹果升压板

网友:
高手就是不是一样,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挺厉害 不过我实在修不起的时候就从屏碎的上面把升压那一块直接剪下来飞线 这样更方便哦

网友:
干这样的活已经是老手了啊

网友:
楼主牛B,学买了

网友:
屏修起来利润大,一般客户屏坏了都直接换。

网友:
修屏就这么简单?你去电容这个LG屏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就是加分,无任何理由。

网友:
白屏就不好弄了

网友:
LZ应该是专业搞屏出身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屏幕上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我也修到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三膜的,E1-471上常见闪屏门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很有总结性的文章

网友:
电容短路的还好修 就怕芯片坏的 有些换了还是不行的就软了

网友:
撸主哪里人 ,说起话来一道一道的

网友S:
你那些装备还是新手 ?????????
慧龙业余电脑
那有什么装备哦 全部都是自制土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那些装备还是新手 ?????????
那有什么装备哦 全部都是自制土炮

网友:
传说中牛B人物

网友:
好羡慕你们能修显示器啊!

网友:
楼主群创的白屏怎么修呀,来点资料吧,谢谢

网友:
很早之前就这样改过了。。后来坛里也出教程了。

网友:
看起来如此简单。

网友:
楼主很谦虚,已经是老手了

网友:
修的专业,写的专业,新手学习好

网友:
分析很强,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