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1309-2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8-31):
宏基11309-2 待机电流0。02,按开机键不触发,测量开关正常,有3。3V和5V ,BIOS 也重刷了,故障一样。
求思路

网友:
测下ec 待机信号

网友:
按开机时序,一步步修吧,很多不触发的都是待机正常不触发的,很常见的问题,按说修复率是很高的

网友:
一般这种是BIOS,楼主试刷下其他BIOS,还不行,按照版号找图纸,看时序,从开关跑下线看到I/O查下I/O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