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4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6-08-31):
三星r54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换过屏试不是屏的问题。原先可以亮后闪闪不亮了,现在一直不显,外接正常。刷过BIOS,量屏线接口,VDD_LED  19V,LCD_VDD3V 3.3V,BKLTON   3.3.都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难不成显卡问题,但外使用正常,有谁碰到过没

网友A:
是完全黑屏没反应是暗屏呢?听你说闪闪,感觉怎么像是暗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完全黑屏没反应是暗屏呢?听你说闪闪,感觉怎么像是暗屏呢?

开机闪一下,能显,像是暗屏,但我用灯照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逼 灌水太明显哈

网友:
可能屏线插口接触不良,或者插口引脚虚焊

网友C:
EDID  示波器测试 有没有检测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D  示波器测试 有没有检测屏信号

没示波器,我注意看了一下,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