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不开机

楼主(2016-08-31):
上电测试,按开关电流上到0.2不动, 拆到主板,量各大电感,只有待机三五伏,PCH供电明显不正常,内存供电都没出,查内存供电芯片TPS51216 12v5in5vpcu16SUSON为零, 该信号来自ec123脚,该信号的前提条件是EC要收到PCH发来的SUSC#,测量EC84脚没有电压 ,根据时序,pch要发出SUSC#,要收到EC发出的RSMRST#,该信号来自ec112 ,经测量,该脚电压为0.8V,正常为3.3V,判断有短路拉低了,看图纸该信号为ec直连PCH,断开ecPCH之间的线,ec电压恢复正常,判断PCH内部短路,该主板PCH跟CPU集成在一起,成本较高,让老板先报价,待修。图纸在迅维下的,就不上传了

网友A:
技术还是相当扎实的,我修过一个是板载CPU坏的,不过是AMD的,最后换AMD的板载U好了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啊

网友:
good,学习了,我也要努力像你这样

网友B:
呵呵,能不能收我为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还是相当扎实的,我修过一个是板载CPU坏的,不过是AMD的,最后换AMD的板载U好了

现在都集成的板子,修起来比以前麻烦了,成本也高了,我这个I5的,估计客户换cpu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不能收我为徒啊

我也是在学习,大家互相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焊工不错,一般这种我就不敢这么焊,飞线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焊工不错,一般这种我就不敢这么焊,飞线比较安全

表示我也是飞的线,我是断开看ec坏了还是pch坏了

网友:
桥不一定是坏的 我遇到过桥把LID拉低的 是程序配置出错 刷BIOS好了

网友D:
rsmrst 不正常居然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 不正常居然能触发

嗯,挺奇怪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焊工利害

网友:
遇到过EC 进水的下边断线  一边边 补线那叫一个痛苦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时序精通,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