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 帮助下我 联想E540的怪问题。。。。

楼主(2016-08-31):
                                                                               求助论坛高手们     机器:联想E540                                                                   板号:AILE2 NM-A161

              故障:显示之后掉电重启  (35秒准时掉电重启)(反复一直这样)
故障分析:1.不装内存,单装cpu。35秒后准时掉电重启。(故障依旧)
                2.已把独显电感撬起来。35秒后准时掉电重启(故障依旧)
                3.BISO已经刷了,8M和4M一起刷了。35秒后准时掉电重启(故障依旧)

                            4.风扇和散热器已装。35秒后准时掉电重启(故障依旧)
                  5.南桥加焊过,灌黑胶的,(故障依旧)
   以上是个人的排除方法。希望你们看到的指点下。这种故障怎么修,有谁遇到过的。
还有,这个主板的EC是带程序的,我没有动这个EC,是否EC的程序坏了也会引起掉电。
还有,这个主板有图纸的麻烦给我发下链接。  在线等 ,急。。。。。。。。。。。。。。。
QQ:2213986702

网友A:
楼主看看联想有人在X宝的店,那里有官方备用件卖。。。稍微搜一下就有,而且不少哦

网友B:
不装 CPU  掉不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联想有人在X宝的店,那里有官方备用件卖。。。稍微搜一下就有,而且不少哦

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 CPU  掉不掉啊??????????

像这种四代的主板,就算正常的电脑,不装cpu肯定掉电的,我试下了,不装cpu马上掉电,电流0.11而且不再重启。

网友C:
两个BIOS芯片 换掉   怕芯片本身不良  在热下EC 吧顺便

网友D:
准时掉电这个应该bios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时掉电这个应该bios有关系吧

刷了,而且在淘宝买的。除了BISO ,还有其他问题会引起吗?

网友E:
准时掉电应该使用示波器检查到底哪个信号先掉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是bois问题,真的

网友:
那你有biso吗?发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时掉电应该使用示波器检查到底哪个信号先掉

比如说,那个信号

网友:
PCH 显卡有问题都会掉电

网友:
兄弟我觉得是BIOS的问题,,新机器原件损坏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人家是说到套宝买剪板EC

网友:
我也觉得BIOS可能性大。楼主也真够劲的。搞了这么久还没修好。要亏本的啦。呵呵。

网友:
准时掉电,先刷BIOS,最好找图纸 ,示波器测信号,

网友:
我觉得也是BIOS,这各定时掉电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BIOS芯片 换掉   怕芯片本身不良  在热下EC 吧顺便

BIOS芯片我换了。EC 我没有动过,明天试下吧,像这种故障,还有什么招吗?

网友:
淘宝搞个BIOS试试,小桥加焊没用,换了试试。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
感觉南桥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去掉内存试验下,应该很好解决。cpu供电滤波、各组温控都看看

网友:
什么样的ec  买个剪板的试一下啊

网友F:
你这个掉电先查查小供电,还有PG吧,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再不行就只能上示波器了,看看哪个先掉,既然能显示,也可以把拉掉电的信号人为置高试一下,时间久点,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掉电先查查小供电,还有PG吧,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再不行就只能上示波器了,看看哪个先掉, ...

能提示下那些信号会引起掉电重启吗?

网友:
桥本体的可能性大 期待下文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没修好,一样的问题。。我换了南桥,EC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