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修好了 但是还有一点不懂 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楼主(2016-08-31):
接了一台T430U没有3  5V   一开始以为触发才有  刷了之后发现还没有   测了一下35V  电杆   发现5V短路  量到PC104短了   去掉之后阻止正常但还是没有待机   接着查看3 5V待机条件  应该都出了  就想换待机芯片   想想把换下来的电容补上去  结果3  5v出来了   但是我感觉那个电容不装应该没事的。  本人是自学的  对电路还有很多不懂的   希望不要喷

网友:
截图在下面

网友A:
你说的是PC120 电容 还是电感前面 那几个

网友:
它们是一个整体,你不装那电容不是会出3.5v的

网友B:
当不装这个电容时,可能会造成瞬时电压高,芯片以为电压超了,就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不装这个电容时,可能会造成瞬时电压高,芯片以为电压超了,就会保护,

这个不错  了解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没看懂,意思是什么都没换,只是把电容去掉,然后装上就好了,真神奇啊

网友:
这个能管多久呢

网友D:
只能说你想多了,那个是3 5V的滤波电容,不装你能开得了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想多了,那个是3 5V的滤波电容,不装你能开得了机?

但是那一排有好几个滤波电容   拆了一个应该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C120 电容 还是电感前面 那几个

PC104一开始短路了给去了  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没看懂,意思是什么都没换,只是把电容去掉,然后装上就好了,真神奇啊

你没看懂?  是那个电容短路了  一开始拆了没装    没出3  5V   后来装个好的   3  5V出来了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电容  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不装这个电容时,可能会造成瞬时电压高,芯片以为电压超了,就会保护,

以前没遇到过    以前遇到的排滤波电容去点以两个都没事的  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结果查了条件基本都满足  试着把这个电容装上  就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想多了,那个是3 5V的滤波电容,不装你能开得了机?

这个是大的类似于330的那种  不能拆的  我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但是那一排有好几个滤波电容   拆了一个应该没事啊

但是还没理解他的作用   只是用作滤波么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还没理解他的作用   只是用作滤波么

滤出电感上的杂波,需要搞那么懂干嘛,能把机器修好就行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当上管导通后,经过电感产生很高的电压,导致芯片保护,有了电容,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只能当电充一定时间后电压才升高,这是一个存储能量的过程,所以在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滤波

网友F:
电容有可能短路,焊接过程中又好了

网友:
有极性电容一般保留为好

网友:
少装这个滤波电容会使芯片过压保护的

网友:
没有的话,不能开机

网友:
短路的电容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当上管导通后,经过电感产生很高的电压,导致芯片保护,有了电容,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 ...

好的    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有可能短路,焊接过程中又好了

换的好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