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供电PWM芯片UP系列(up1618A)工作条件

楼主(2016-08-31):
V星主供电芯片up1618A,没有PDF资料。请教大师们:
1.这个芯片工作条件除了EN,是否VBOOT需要为高电平?
2.VCCSA 和VCCP是否在满足了问题1的条件后同时发出?
3.图2中:VBOOT_OC#这个信号有什么用?特别是JP1 跳线设置 VBOOT_OC#为1,VCCP =0V 。难道选择这个就是为了不出主供电?
  3.1 图2中的VBOOT (R107下面)这个标记什么意思?

网友:
期待高手 来解释了

网友:
有没有大师来指导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需要高手啊

网友A:
VBOOT是个预启动电压设定引脚,这个引脚如果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CPU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在没有CPU的情况下,满足供电,开启和反馈正常之后就能出一个预设的CPU核心电压出来。具体是1V还是1.1V抑或是1.2V是要看厂家设计。
你这个主板应该是V星板子。V星有个VBOOT_OC#跳线端口,默认是没有跳线帽,VBOOT_OC#是个高电平信号到Q19的G级,因为S级接地,又是个N沟道的管子,因此D级顺势被S级拉低成低电平信号,也因此VBOOT就成了个底电平。如果你在J1这个跳线处插上跳线帽,那么VBOOT_OC#就成了低电平,因此Q19被截止,VBOOT就成了高电平信号。所以在没有CPU的情况下,只要CPU核心供电的开启,反馈,供电正常,那么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能正常出CPU核心供电。
UP1618A的VCCP(CPU核心供电)与VCCSA(系统代理供电)没有谁先谁后的关系。我曾经在X79A-GD45板子上做过实验,刻意破坏VCCSA系统代理供电的反馈部分,使得VCCSA系统代理供电不正常。如果插上J1跳线帽,那么CPU核心预设供电还是会正常出现。因此这个跳线帽就是最好的用来验证电源管理芯片输出CPU供电的反馈,EN,供电是否正常的办法。
按照V星此板正常时许,VCCSA只要符合供电,EN,反馈正常,那么就会出现,CPU核心供电在收到桥或者时钟芯片的时钟之后,会通过DMI总线到桥,然后SPI总线到BIOS,读取BIOS内部SVID信息,然后发给CPU电源管理芯片,进而才会输出正确的CPU核心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BOOT是个预启动电压设定引脚,这个引脚如果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CPU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在没有CPU的情况下, ...

感谢您详细的回复。目前这个板子短接VBOOT_OC#跳线可以出VCORE,但是不出VCCSA。如果可以出VCORE,说明PWM工作条件满足,但是不出VCCSA。SPWM1输出无波形,可以确认是PWM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详细的回复。目前这个板子短接VBOOT_OC#跳线可以出VCORE,但是不出VCCSA。如果可以出VCORE,说明PW ...

那就是VCCSA系统代理供电出问题,EN,反馈,芯片自身供电去查,要是都正常,可以替换芯片来验证。

网友:
只有换掉芯片来实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BOOT是个预启动电压设定引脚,这个引脚如果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CPU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在没有CPU的情况下, ...

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请问大神一般的PWM电路的电感和MOS管老是发热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 电容也换过一些 会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请问大神一般的PWM电路的电感和MOS管老是发热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 电容也换过 ...

负载过大或者自身MOS管本质不良。注意电流强度和电压大小。实在不行只能加强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请问大神一般的PWM电路的电感和MOS管老是发热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 电容也换过 ...

对了。我这个板子如果把VBOOT 拉高出VCORE ,电感也会烫手。看来是PWM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讲解的真好,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大或者自身MOS管本质不良。注意电流强度和电压大小。实在不行只能加强散热。

好的 版主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这个板子如果把VBOOT 拉高出VCORE ,电感也会烫手。看来是PWM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  看楼上

网友:
大神出马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OOT是个预启动电压设定引脚,这个引脚如果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CPU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在没有CPU的情况下, ...

大神级  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