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压,为什么待机时pwm方式产生

楼主(2016-08-31):
oz815待机芯片,在待机的时候,会开启en1,来开启pwm输出+3.3Va。en2的5V则是触发后有+5V。
芯片待机输出+5VLDO。
时序图上这样:我
我以为这2个都是线性!!!谁曾想+3.3VA是pwm方式,电杆输出。为什么图纸上表的是线性,而实际却电杆输出呢?
。图纸上标注的是+5VA。。。实际上电源芯片的16脚VDDP是线性+5VA_LDO而不是叫+5va。+5VA_LDO如何转换成+5VA的呢?虽然我知道+5va字面意思是待机5v线性。图纸不都是很严谨的么?

请教下待机芯片的+3.3vA的开启:enable_3va
待机芯片的6脚开启,实际测量是3V。而这个3V图纸上是怎么来的呢?

送上电路图,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下。多谢

图挂了,我补上:

网友:
各位朋友,发帖的时候出错了。导致图片排版不对。我后来重新编辑,加了说明,图片也能表达清楚。。。多谢指教!!!!

网友:
图纸不一定都对,楼主换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没看懂,是不是图纸跟实物不对

网友:
太好了,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排版好了,人家才看的明白

网友:
图纸做个参考   以实际为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不错了,研究的可以呀

网友:
两个帖子,点击的时候重复了,版主帮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