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 掉电

楼主(2016-08-31):
acer4738  掉电    不定时掉电都  有时一触发就掉电  有时怎么用正常的   求大神告诉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子,是开机就掉电,水平不够高,修不了,放弃了;

网友:
4738掉电 比较常见的就是15v升压  网卡  显卡了

网友:
我有一台停BIOS不掉电。进PE或者系统。读条前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