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们来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6-08-31):
板子技嘉GA-EP43T-UD3L 版本1.1
主板问题: 可以开机 但不定时重启 ,测试各大电压正常 BIOS刷了 COM口芯片已拆 ,测复位针才0.43V, 由于只有1.01的图纸,所以参考1.01。
打开图纸对比实物发现RES(复位针脚名称)没有图纸上的上拉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
然后查SYS_RST 发现这个信号到CPU
到南桥

网友:
还有到时钟和IT8268R这个芯片 然后测试IT8268R的的15脚 发现有5V  我晕了  请问应该查那里呢?

网友:
再测时钟57脚才0.4V  SO我应该干时钟吗?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U9容易坏。就是那个8脚芯片。拆掉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U9容易坏。就是那个8脚芯片。拆掉看下

好的 版主 我试试

网友B:
这个复位针是在开关那里的第7角?  正常是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复位针是在开关那里的第7角?  正常是3.3V的?

不知道 如果启用了上拉电阻应该是5V

网友C:
人家图纸上电阻跟二极管本来后面就打"X"了,这就是表示没有装料,你还对比什么,

-SYS_RST信号由RN17  822排阻上拉至3.3V,
你找RN17看看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D:
遇到过U9坏了的,拆了就好,不会找代换

网友:
U9拆了换没用 想换IT8268R又没芯片 郁闷

网友:
接RI信号的排阻看下,在南桥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图纸上电阻跟二极管本来后面就打"X"了,这就是表示没有装料,你还对比什么,

-SYS_RST信号由RN17  822 ...

好的  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U9坏了的,拆了就好,不会找代换

可以拆多余的前置usb闲置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