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量5V正常,插上屏线就代不动。

楼主(2016-08-31):
  这种故障遇到好多,特别是长城m97,这么长时间了,有人有修复经验吗?

网友:
修过  电源芯片供电 电容容量降低或者0.22电阻阻值增大导致

网友:
看下电源的负载吧,电源负载带不动

网友:
是电源板故障 不是后记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 以为是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那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带负载差,长城的换一下电源接口附近的电容试试。

网友:
负载能力变差 看看次级电容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5v供电电容,,初级50v47或22电容

网友:
LED的?背光有个100V和35V电容换掉

网友:
电源芯片故障 修过 换电源芯片

网友:
带不起负载,如果负载没有短路,那应该就是电源板有故障。电源板故障一般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及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m97通病是有个电容坏  电容外观好的

网友:
估计负载不起

网友:
带不起负载,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次级输出滤波电容坏  换代就好了

网友:
查下屏线供电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的,遇到过几次是屏电路坏的。

网友:
插上屏线就不行,也就是插驱动板没问题。  屏供电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些,找个相同屏接口的接上试下便知。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有些换5V电容可  以解决,有些不行

网友:
开关管旁边的50V电容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