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3# S4#出来后3.3又被拉低到O

楼主(2016-08-31):
下面2个date和clk从ec来。正常

这样可以判断说是桥的问题么?不然呢。。求教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请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请说清楚

我现在是说,这个能不能判断桥坏。s3和s4去的地方,没有短路。ec的阻止也正常。

网友:
既然S4#  S3#已经发出,先高后低,不能判定桥坏,相反更应该怀疑是什么原因造成上电中断。

网友:
还是描述不全面,应该全一点,才好分析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你的描述信息量很少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啊

网友:
高手啊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