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 接信号 无显示

楼主(2016-08-31):
显示器开机正常 不接信号 显示未连接视频线

接上信号 可以看见 屏轻微闪下 很微弱的背光 无图像显示

显示器型号 也摸掉了 看不到了

这种问题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得换驱动板

网友A:
是驱动板故障  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板故障  换吧

也不知道 显示器型号了
不好找驱动板

网友C:
这种可以刷个BIOS看下,在看下VGA口的阻值

网友:
找不到这个驱动板

网友:
是驱动板故障 打VGA接口13 14针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以刷个BIOS看下,在看下VGA口的阻值

打VGA接口对地

1 2 3脚

4脚

5脚

6 7 8脚

10脚

11 12脚

13 14 脚

15脚

是不是VGA 接口有短路 还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看VGA接口红绿蓝,14脚15脚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D:
改个驱动板,或叫客户在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驱动板,或叫客户在买台。

改通用驱动板吗
找原装的拆机驱动板 也不知道显示器型号呢

网友:
接口烧了,,,,,,,

网友E:
驱动板是vGA转换成LDVS信号,图象的亮度归逻辑板上的GAMA电路管,我猜要不在电源电路,要不就在逻辑板上坏。个人关点仅供参考,因为大家都只能帮你在原理上分析判断。

网友:
一般是接口的放静电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是vGA转换成LDVS信号,图象的亮度归逻辑板上的GAMA电路管,我猜要不在电源电路,要不就在逻辑板上坏 ...

多谢指点  看来得找个驱动板换下试试看

网友:
你们认真的态度值的我学习啊。我要遇到这样的就不研究了

网友:
VGA接口处看看有没有二极管击穿,不行刷程序,改通用版

网友:
也没有编程器
发个驱动板
换上好了 图像正常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VGA接口旁边零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VGA接口旁边零件的问题

也没有编程器
直接换板吧 省事点 连运费一起21块钱

网友G:
看VGA接口红绿蓝,14脚15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VGA接口红绿蓝,14脚15脚阻值是否正常

测过了 阻值正常

网友H:
VGA接口 正常 再BOIS  在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VGA接口 正常 再BOIS  在换驱动板

没编程器
就直接换驱动板的 好了

网友I:
这样的屏如果换件太贵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屏如果换件太贵了就不用修了.

是的
换个驱动板21块钱 还能修下

网友J:
直接换板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换板来的快。。。

是的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找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K:
VGA口边的二极管短路会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K:
VGA口边的二极管短路会发生这个现象

直接换板 省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 显示器型号了
不好找驱动板

找个通用的代替不就得了

网友M:
驱动板 vga接口阻值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个通用的代替不就得了

发了 专用的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驱动板 vga接口阻值异常

也不会修驱动板 就发个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会修驱动板 就发个换的

那也可以的

网友:
没有编程器 也不会修 驱动板 就发个换的

网友:
MCU数据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 程序坏了吗

网友N:
换板即快有稳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板即快有稳还省事

但是 成本高点

网友O:
换板吧,几块钱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板吧,几块钱的板

换的驱动板 含运费一起21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