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6-08-31):
适配器外接正常,电池开机风扇转无显,拆开一看NEC大电容,心中暗喜,改了5支电容,收工

网友:
安逸,这钱来得块

网友:
4736遇到电池不能开的 换了大电容还没用 可以考虑更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遇到电池坏的。。。。呵呵,

网友:
你这种情况没见过,一般是有掉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