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解决win7无法补丁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用原版iso镜像安装的win7 64位sp1 360软件扫描提示180多个漏洞,用360修复进行更新时补丁已经下载完了,第一个一直显示正在更新,进入360补丁下载的目录,手动打开补丁安装文件,提示 “正在此计算机上搜索更新” 很长时间不往下走。运行windows update程序故障依旧。
百度N种方法,包括卸载360等均不管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一试还真灵了。安装版的系统虽然大家用的不多,但在特殊情况还是比较有用的,比如进行硬件测试,苹果电脑,还有现在的uefi+gpt引导等,必须原版安装,可能会这种情况。在这里把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

win7 64位 sp版本

1 右键单击计算机 管理 ——》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 找到 Windows Update 这个服务停用,

2.进入windows安装目录 如 盘 windows 文件夹 找到 SoftwareDistribution 这个文件夹 重命名为其他的,如SoftwareDistributionold.

3.启动windows update 服务。
4.打开360重新修复已经正常。

网友:
直接不更新

网友:
一般装系统都不去更新补丁。但有时不更新会出现一新问题,如打开某些网站时在左下角提示脚本错误,支付宝或财付通等网银无法正常使用等。

网友A:
我也是装完系统,就关掉系统的更新,从不检查。反正咱也就是看看网站维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装完系统,就关掉系统的更新,从不检查。反正咱也就是看看网站维修资料。

一般都不开启自动更新,直接禁用掉自动更新服务,win8系统更讨厌,下班了急着回家呢关电脑时提示正在更新系统请不要关闭电源。
但如果是长期未更新的系统(如原版系统,xp 或2003 09年以前的系统,或win7 10年左右的)装上以后发现好多网站都打不开,如flash不能正常显示,网银控件安装不了等。
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装最新的系统呢,现在网上下载的ghost系统镜像捆绑的软件太多,还有的里面集成了万能驱动,甚至被别人给精简过了,但在一些特殊主板或电脑上或一些特殊应该场合无法用ghost系统。这种情况一版用原版 安装版的系统进行安装,但安装过之后别忘了更新。

网友:
觉得还是启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