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换了一下接口,好了,仔细看了一下接口,也没有看到接口有问题,这个倒底是什么原因呀。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针接触不良

网友:
你得查一下它的输出信号是不是都送到显示器里

网友:
时有时无一般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如果是内存接触不好的话一般就启动不起来,如果是正在运行时内存松动直接死机或蓝屏,应该是你的vga线没接好。

网友:
你确定跑码正常吗?》接个诊断卡看下吧

网友:
接口是VGA接口?

网友:
是VGA接口,机器我看了一下是正常运行的,就是显示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