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键盘响

楼主(2016-08-31):
dell 7420的机子  开机按任意键键盘都会响,进bios 进系统都会,换过键盘不是键盘的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6-9-1 10:43):
已解决     开机时有个提示  按fn+x后面的英文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试了下 果然好了

网友:
卖主板的说是bios里有设置    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进BIOS F9 再F10试下i

网友:
试过   没用的

网友:
可能是EC坏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要换EC

网友:
硬盘,内存,光驱,键盘等逐个排除故障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个,按键盘什么键都会滴的响,可以确定的告诉你bios里面调好的,时间太长了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坏了吧,呵呵

换过键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个,按键盘什么键都会滴的响,可以确定的告诉你bios里面调好的,时间太长了忘了

bios下也会响呢      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兄弟bios下也响就对了,硬件是好的就设置问题你等等我找找,

网友A:
兄弟你把主板的报警声关了应该可以,你试试,我是实在想不起来了,仿正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又学一招,楼主还挺聪明

网友:
我以前换过dell l702x的主板,换了键盘按键就会滴的响系统下bios下也响,好久了怎么设置也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把主板的报警声关了应该可以,你试试,我是实在想不起来了,仿正不是硬件问题

谢谢   搞定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嘿嘿,1.05V电路你没检查,就是1.05V引起的FN+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搞定了

没事,怎么弄得.关报警声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