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开机0.5A非BIOS问题

楼主(2016-08-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270E5U笔记本电脑,开机上电0.5A ,搜索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于是果断的下载了一个BIOS,刷机开始还是0.5A 不亮机,我以为是BIOS有问题,又重新下载了一个,故障依旧!好吧,确定不是BIOS问的了,于是开始查电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有按照常规维修思路测电压,开机0.5A的时候,CPU供电不出来,2级电压,总线供电,不出来,过一会儿又跳到0.1A ,当到了0.1A的时候2级电压和总线供电出来了,于是觉得是主板短路了,!开始查哪里短路了,插上电源开机0.5A的是摸了一下南桥特别烫,当电流到0.1A的时候南桥就不烫了,于是就定了一个南桥回来,决定换个南桥试试,结果换了南桥,开机上电,机器修复,!

网友A:
有理有据.要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有据.要有图就好了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我都是修好了才发的!  没来的及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