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元件号排列有何规律么?

楼主(2016-08-31):
找了快一个小时了,想找到PR86.可我能看到PR83,就是眼看花了,都看不到PR86.
如此情况,各位师傅们,有好的建议没。主板上的元件号排列有何规律么。

网友:
有一个元器件被框起来的 会对应的标注 A或者B  C这样 对照位置去找就行了 注意有的是没有用料的

网友A:
换个地方找下看 估计 在别的地方上 整块板上你看下 可能设计的时候有的电阻是装在别的区上

网友B:
没啥规律,就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C:
按排序来  看久了就懂了-,-

网友:
这个有规律的,一般在一个零件区它们周边的编号是按照顺序编码的,同类型的,

网友:
你看主板上的主板丝印标记仔细找

网友:
有的是分版块的,有A B C这样的,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找下看 估计 在别的地方上 整块板上你看下 可能设计的时候有的电阻是装在别的区上

谢谢!!!——能设计的时候有的电阻是装在别的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规律,就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啊????规律?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排序来  看久了就懂了-,-

嗯嗯嗯,妹的,近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嗯,妹的,近视~~~

放大镜对付啊,呵呵

网友:
经常遇到,根本找不到

网友:
没有规律,是板图绘制人设置的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点位图吧,有点位找零件方便得多

网友:
这个你要照它那个排列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