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中的内存供电和桥供电

楼主(2016-08-31):
这个桥供电是只有一个吗     这个供电是给北桥和南桥吗

网友A:
桥供电不止一个,时序上说的桥供电是指桥的主供电也就是pwm方式产生的那个供电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
期望有高手回答

网友:
反正维修 按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不止一个,时序上说的桥供电是指桥的主供电也就是pwm方式产生的那个供电

那这个供电是同时给南桥和北桥吗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