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v3000 BIOS密码破jie

楼主(2016-08-31):
哪位同行有办法不刷BIOS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密码破jie了,我看淘宝上面有人会,不知道咱们同行有没有高手,很期待啊!

网友A:
随便输入密码 输入错误后 有个溢出吗

网友B:
输入3次·错误·密码好会有一个System disabled code。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输入密码 输入错误后 有个溢出吗

对的,就是这个淘宝就是这样破ji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3次·错误·密码好会有一个System disabled code。是??

对的,就是这个淘宝就是这样破jie的!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淘宝就是这样破jie的!

根据这个·System disabled code, 可以算出Bios密码。

网友:
溢出吗多少 我帮你算

网友:
怎么才能算出来

网友:
07979好好,高手来了,先感谢你啊!

网友:
试一试 uzukzin

网友C:
少一位数, 你帮忙在看看

ics

网友:
这个方法能分享不  随时关注    该怎么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一位数, 你帮忙在看看

输入uzukzin按Enter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一位数, 你帮忙在看看

还是不行的 。呵呵

ics
ics

网友:
按照图中的步骤放电试试吧。付上V3000的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 在Section 1.2 Resetting the Computer有讲到。

网友:
刷bios就行了吧

网友:
好牛逼啊!这样也行

网友A:
Generic Phoenix        qygmba
HP/Compaq Phoenix BIOS        ngngqul
Fujitsu-Siemens Phoenix        388172
Fujitsu-Siemens (model L) Phoenix        381364
Fujitsu-Siemens (model P) Phoenix        771314
Fujitsu-Siemens (model S) Phoenix        47473
Fujitsu-Siemens (model X) Phoenix        614974

网友B:
再试一试这几组:
albfrit
c9gjkhv
8v8u8pd
y1d6t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试一试这几组:
albfrit
c9gjkhv

就是第一个,对了,你真是高人啊!在此感谢你啊!佩服!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
对啊,咱们都是一起进步的青年!

网友D:
找个人刷下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人刷下得了。

是可以这样,但是咱们有更有效省力的办法呀?有同行高手已经帮我解决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eneric Phoenix        qygmba
HP/Compaq Phoenix BIOS        ngngqul
Fujitsu-Siemens Phoenix        388172

你好,你是怎么算的呢,是通过什么软件吗,我有一个E4310 的,有开机密码,刷了BIOS还有,可以指教一下吗

ics

网友:
dell我记得算过,HP还没见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是怎么算的呢,是通过什么软件吗,我有一个E4310 的,有开机密码,刷了BIOS还有,可以指教一下吗

算号软件 你那个密码 应该在ec里面

网友:
还真是藏龙卧虎来这也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是怎么算的呢,是通过什么软件吗,我有一个E4310 的,有开机密码,刷了BIOS还有,可以指教一下吗

将开机密码的图发上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将开机密码的图发上来吧。

你好,图片在下面,我这个是e4310 我看论坛上有人遇到,有位解决刷bios的,我刷了他的bios还不行。感谢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号软件 你那个密码 应该在ec里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895-1-1.html
你好,我是看这个帖子,他的bios我刷了,你说在ec里面,是要在淘宝上买剪板的吗,

网友:
有的机器放放电也可以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图片在下面,我这个是e4310 我看论坛上有人遇到,有位解决刷bios的,我刷了他的bios还不行。感谢
...

试一试 543HU5PU9Ln1McBp

网友:
怎么算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好期待

网友:
刷 bios 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高手太多,呵呵

网友:
有些看不懂的感觉 不会算这个  有没有什么诀窍

网友:
正好需要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