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片映泰A55M C2主板不开机经验

楼主(2016-08-31):
前几天求助映泰A55MLC2主板线路图无果,自己花5块淘宝个,故障为上电无VCORE,内存DATA电压被拉低到2.7V,无对地情况,DATA只接电阻再到桥,以为是桥出问题,后来查线路先解出VCORE,奇迹般的DATA电压也正常了,这个就不明白了,附图,此二极体坏了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楼主把你买的图纸上传上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楼主把你买的图纸上传上来吧

评分达到50我就分享出来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求淘宝的图纸加分

网友:
放图纸出来再加分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好文章值得学习好文章值得学习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C:
没看明白,是三极管Q27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分达到50我就分享出来

分享精神,不要看着分去

网友:
呵呵,我也常去淘宝买图纸

网友:
楼主 这图我看不懂了 Q27无论导不导通都是C极高电平啊 下面的Q30又没有接地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把图纸放上来哈

网友:
真是好经验!

网友D:
AMD的板子,做起来比较蠢,之前修的一个杂牌板子先出的CPU供电才开启的后续电压

网友(2016-10-05):
引用 网友B:
评分达到50我就分享出来

就是没有这个图纸才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板子,做起来比较蠢,之前修的一个杂牌板子先出的CPU供电才开启的后续电压

那是你没按照AMD的时序来 AMD和英特尔的时序又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楼主不厚道,这么多大神请你把图纸上传上来,你却不上传!

网友:
内存DATA是指内存总线?

网友:
你这样不仅大神们不给你加分,以后大神们都不帮你解答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评分达到50我就分享出来

你这样不仅没人给你加分,以后都没人帮你解答

网友:
大神,是7.1版本的吗?

网友:
撸主说的二极体在哪?十分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不仅没人给你加分,以后都没人帮你解答

好吧,其实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因为刚进这论坛不久

网友(2017-06-03):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是三极管Q27击穿了吧

楼主打错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