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用直流电源能开机 也能 充电 但是用适配器不能

楼主(2016-08-31):
a1465  用直流电源能开机 也能 充电  但是用适配器不能   求助

网友:
那换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个吧 是不是坏了

网友:
A1465  苹果的?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查下 充电芯片的条件 阻值

网友:
查ac检测和隔离电路

网友:
碰到过一台A1466 13“的Air, 可调电源可充电, 45w适配器不能充电, 但是60w或者85w适配器就可以。

网友:
这个我i遇到过 是充电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