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掉电

楼主(2016-08-31):
今天修了一批技嘉h61的板子,搞得头大了,百分之九十九十掉电,修出来一部分,有些掉电实在是搞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就以h61m-ds2为例吧第一个就是跑马中掉电,刷了BIOS换是不行,供电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掉电,掉着掉着不掉了,亮机,这个正常吗??第三个就是有复位不跑吗该怎么办??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呢?大神求解中

网友A:
我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上次在一个论坛,说可以直接秒杀,付了10元论坛币,下载一看,说直接加焊CPU座子,就是骗我10元钱。

网友A:
我还以为什么好文章,下来看了一下,才知道还有这样骗钱的,那个论坛叫什么我有忘记了,回复要管理员审核才能发表的,

网友:
看看IO 的 VIN组合

网友:
大哥说的是5V12V3.3V反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什么好文章,下来看了一下,才知道还有这样骗钱的,那个论坛叫什么我有忘记了,回复要管理员审核才 ...

这个没遇见过,现在骗子高明多了,要小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上次在一个论坛,说可以直接秒杀,付了10元论坛币,下载一看,说直接加焊CPU座子, ...

要是能秒杀的话。【迅维】上早就公布了,现在还没找到解决方法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郁闷

网友:
按照时序.说说你测了哪些电压,跑哪些代码掉电,把关键点讲出来.

网友:
感觉H61的板子是挺容易坏的,我有一片技嘉的,是用着用着就掉电了,还放在哪,不知刷BIOS行不行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

网友:
今天我也有一台,都是搞不定掉电的